求救ITE 8712发烫

楼主(2010-09-08):
问题:
开机显示LOGO不动,或进入桌面不动,键盘NUM键点不亮,鼠标不能动。多次清洁无解,后发现ITE 8712开机不到五秒就发烫,十秒后基本不能摸,请问是不是此IO坏了。我在菜鸟,希望高手能解答。谢谢!
桌面

网友:
了烫当然不正常呀先换吧,也有可能是IO管理的外设置造成。

网友A:
凌寒兄,何为外设置,前晚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开不起了,什么都没设置过啊。

网友:
坏了,哪个I/O一定坏了。

网友:
条件允许就换一个看吧,俺 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它出问题了不会通知你的,电子产品什么时候出问题说不准的。来了就来了

网友:
可能是 I/O 坏了

网友:
键盘\鼠标供电有短路吖,供电的保险有没损坏的.,检查下,如果正常就换IO吧.

网友:
最小系统检测
光点板子看看还烫不
最好是能换个。这样一下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
斌临天下
的帖子
这么烫基本上是IO坏了 先换掉

网友:
IO的供电正常吗?如正常多半是IO挂了吧。遇到发烫的芯片,换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