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热风焊台的地线怎么安装?

楼主(2010-09-08):
买的是德利优852 热风和烙铁一体两用的机器。
里面有个黑色的塑料棍和一根细铁丝, 应该是接地线口的.
可是不知道装到机器哪个位置?
很菜的问题,请大家指导下,谢谢
安装

网友:
地线是在插座上啊,国标插座是3线制,左零右火,顶端接地.你说那个黑色的塑料棍和一根细铁丝
本来是拆带脚片子用的,但一般没用.用镊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