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必须要电池和电源一起使用才能开机?

楼主(2010-09-08):
接到一个笔记本,型号如题,起始的故障是不能用电源开机,电源用的是HP6515B上的电源,后来在基地看到有同志发的帖子说此款笔记本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但是也有改电源头的方法,由于手头上没有原装的电源(客户的适配器丢了)于是就改了适配器头使中间针电压在8V左右,按照图纸查找到EC的66脚为3.4v的电压, 之前发现PD4击穿了,导致EC66脚一直没有电压,后来更换了一个稳压管试机的时候发现用电池开机的话电源灯闪了几下就灭了(应该是没有电了),如果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发现能开机,而且不充电,电流在不插电池时是0.023但是插上电池后变成了0.011但是此时按下开机按钮发现能开机,电流还是0.011,请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因为我没有用原装适配器造成的呢??
途中的ADP_ID 41应该就是适配器识别信号吧?但是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发现BAT_ID上没有电压!

网友:
CQ40这个机器的原装适配器的中间脚电压,我实测在16V以上。

网友:
哦!那也就是说用电源脚也可以了!我还一直以为是6.5V呢!谢谢楼上的提供这个重要的消息!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
中间的 是6V

网友:
到底是多少V呀?怎么一个是6V一个是16V呀?最好谁能拿一个能开机的正常的原装适配器量一下,把结果写出来!

网友:
应该问题是出来了隔离和充电电路上吧!也就是U101 BQ2470这里吧?

网友:
我知道了,我买了个原装的电源,中间针的电压是10.9V,我怀疑是我的EC有问题了!EC的66脚把中间针电压压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