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b烙铁温度调多少适宜呀,我的是不是有问题呀

楼主(2010-09-08):
我刚买的ATTEN 936b的,按说明书调到280-320之间,但根本不好化掉电路板上的焊锡,焊锡丝能熔,调到350-400好熔点,但说明书说最好不超过380度,问销售商他们说我的电路板是无铅的,不好熔,要用无铅焊台,但我拿的显卡板用他们的无铅的烙铁也不怎么好用,郁闷中,我买的不应该是假货的

网友:
有的时候还要检测一下220的外接AC,我这边就是的,索性直接打到底,因为有的时候电压200都不到,建议用万用表打下AC,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儿电压是标准的220

网友:
这个不能光看说明书的,一般像电脑主板的地线都接有大片铜箔,焊接时肯定温度要到380度以上,通常我的936焊接温度为370度左右。另外你可以测试一下焊头的实际温度,有时焊台设定的温度不一定很准的,我就碰到了更换焊头后实际温度相差20度的。

网友:
375度,然后烙铁头保持完美的沾锡。。可以解决无铅焊笔记本EC

网友:
在基地购买了969焊台。开370度。1秒不用熔锡!超好的东西!我是菜鸟试第一次用300试坏了二个电容焊出来非常难,第二次开370度用堆锡+左右摆,呵呵几秒拆一个电容。爱死969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我现在一般调到380左右甚至400度,又换了一个刀头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