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有哪些供电

楼主(2010-09-08):
显卡上有哪些供电,象pvdd tpvdd mpvdd a2vdd vddc_ct,我都不知是什么,我一显卡上面还有1.8v的,真不知是什么电压,主板上的电压1.8v,2.5v,0.9v,1.2v大家都知道,显卡电压怎么没人讨论呀,我看好多图,好像pvdd tpvdd mpvdd a2vdd vddc_ct和显存或核心电压等值,哪位告诉我,显卡要哪些电压?

网友(点评):
对头,这些东西资料好像很少,修显卡几个月了,我也不懂。

网友:
PCI-E低端和高端卡电压范围不同
最起码得有DC-DC12V 5V 3.3V  2.5V  1.8V   0.7V--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乐老大,能否讲解的再具体一点
DC-DC12V 5V 3.3V  2.5V  1.8V   0.7V--1.5v
大概都是什么电压

网友:
蒽,有经验的讲解下吖,给莪们了解下也好嘛,

网友:
没弄懂5V和2.5V电压是做什么的。

网友:
给显卡供电芯片,有供电芯片转换来的

网友:
多学基础电路,有很大好处

网友:
先看再问

网友:
基础电路 哪里学, 我去

网友:
昨天看了看图,发现ati卡的电压最多了,1.5v,2.5v是GPU需要的,内部DAC用的,控制器用的,n卡就一两个,也是1.5v 1.8v 2.5v

网友:
有个3.3V供BIOS的SPI总线有的直拉3.3V有的5V转的,5V供门74电路,PCIE总线也有个1.几V的电压。

网友:
电压怎么测啊

网友:
恳请高人解释下各电压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量过一块8500的显卡,共有以下几个电压输出:1.2   1.3   1.8   5   3.3V除5V伏外,其它的在GPU上面电容都可以量到,也就是都是GPU要用到的电压

网友:
核心供电1.Xv
显存供电1.x-2.xV
其他供电1.2v 1.8v 2.5v 3.3v 5v 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