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f2488复印打印一体机

楼主(2010-09-08):
请问各位老师,一台hp  f2488 复印打印一体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 :亮起

纸张指示灯 :“彩色墨盒”指示灯   “黑色墨盒”指示灯  三个灯不停的闪烁,墨盒检查过了 ,笔架也正常移动,没有发卡的现象,请问 还有那个地方能出现这种故障 麻烦能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希望老师们能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是墨盒或字车触点的问题  换个新墨盒看看

网友:
先重置一下机器,再不行换个墨盒

网友:
感谢两位仁兄回复 再请教一下asasok 仁兄此机器如何重置呢 是恢复出厂设置吗 还望能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墨车上面有根透明的定位带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嘻嘻!有2个可能,1墨盒坏了,2换个笔架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脏了就会错位,或者复位不正常。嘎嘎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帮其解决 回复330723527这位师傅 两个墨盒都换新的了,还是一样,看来在换笔架使一下了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感谢帮其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搞好了吗?分享下维修的结果吧!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呢  通知客户换笔架,客户还没恢复,谢谢你,此机器解决了我会告诉你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感谢yieyuwie 你的提醒,主板我也修过换过故障还是如此  三灯闪烁,现在怀疑是笔架,正通知客户,还没得到回复,谢谢你们,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 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无问题!

网友:
擦擦笔架跟墨盒接触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