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拆下来测量和在主板上面测量有区别吗?

楼主(2010-09-08):
今天,公司一块主板,开关针电压0.9V,明显不对,跑线路,发现和它相连的103电阻,主板上面测量0.3千欧姆,以为坏了,拆下来,9.9千欧姆,正常,找个其它主板上面的,主板上面测量也是9.8千欧姆,用风枪拆下来,焊到刚才的主板上面,测量又是0.3千欧姆,而且在它旁边也有一个103的电阻,测量也是9.9千欧姆,同样在主板上面,位置不同,难道阻值就不同吗?不知其它的老师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板上面的电阻。由于还有其他元器件并联在一起,所以测得的阻值会比原值还要小。那是正常的。

网友:
電路上有電容 電阻 並連  量起來不一定是故障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去上学,如果有三分钟的近路,你会去走30分钟的远路吗?

网友:
有区别的,有些在主板上的阻值会变小

网友:
有区别 跟其他元件连在一起,测试不准确

网友:
当然有区别 最好拆下来测量 但有的在路测也可以 跟线路设计有关

网友:
电压才零点几伏  说明有短路现象  10K电阻在板子上再少也不止300多欧。。你这个不是电阻的问题。。是电阻两端有一边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再跑一线路看是否有分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不同阻值不同  以测下来量为准

网友:
其实在路测试,有好多不一定准确的,不光电阻,其它电子元件如果在线测量不正常,取下来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