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正常,主板可以开机,不亮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08):
测量CPU核心电压、复位电压、晶振电压、PG信号电压都正常,主板可以开机,风扇正常运转,诊断卡显示FF,开机一直显示FF,替换过显卡,还是如此,内存供电、显卡供电、复位都测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网友:
可能问题不是出主机上,看看显示器,和VGA的连接线。

网友:
不是主板问题吧,FF 给予INI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的。你检查下其他地方吧。

网友:
什么主板,CPU。
跑FF,一般为CPU没有正常工作,先触摸CPU温度,看是否正常,若正常可以考虑是CPU座或CPU本身问题。若无温度,考虑南北桥虚焊或损坏。

网友:
看看你的是什么主板     老的主板上现在的检测卡就不跑          在看 看你的CPU是不是双核的有的主板支持单核有的支持双核         要不就先放下电清一下COMS看看

网友:
换显卡或者加焊显卡

网友:
一开机就跑FF是不跑码,刷BIOS换IO看看。

网友:
联想原装主板装系统非常慢装一天也过不去是哪里原因啊

网友:
用橡皮擦擦金手指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招,我再刷下BIOS 看看吧

网友:
建议插上假负载测试BIOS(13.14.15.17脚),PCI,HUB-LINK,FSB总线的对地值,各部分保持一致,从而判断具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要先测试啊

网友:
测各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后刷BIOS。换IO。还不行有可能用南桥虑焊或CPU座虑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重新装一遍 有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