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加强版2.2版电源5VSB电压不稳???

楼主(2010-09-08):
一个航嘉冷静王加强版2.2版电源,坏了DL0165R,我更换了一个后,发现紫色5Vsb电压跳动不稳,在5v到8v之间跳动。到底什么原因引起不稳的。哪位师傅教教我。到底应该查哪个部分好?
原因
电源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光偶.431.电容等坏了!这是最容易坏的几个地方!

网友:
就那么几个零件,仔细查一下不费事。

网友:
查了,是光耦的性能不良造成的。多谢各位的解答。我是换完了那几个零件之后,换这个,因为当时拿下来测量没问题的。所以以为是好的。最后干脆换个试试,就OK了

网友:
找电源 插座 附近 的 电阻

网友:
肯定是431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