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个什么玩意儿?

楼主(2010-09-08):
Acer  4315机器上的   二修板   可能被雷击了   好多短路的   一休哥楞做了把北桥  郁闷的要死

网友:
是一个5V电压转3.3V电压的稳压块

网友:
相当于稳压管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后面那个电压请问是给哪里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纬创的板子,这个电压相当于广达的PCU电压

网友:
你就理解成直流稳压模块就行了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  我发完帖子后来又看了两眼这图    看明白了

网友:
三端稳压管啊。。很经典的

网友:
线性稳压模块。楼主都有图了应该很好分析才对

网友:
线性稳压模块,5V电压转3.3V电压的稳压块

网友:
5vsus5转3.3vsus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线性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