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烧击法,电流一A多了,还没地方发热,怎么办呢,

楼主(2010-09-08):
用烧击法,电流一A多了,还没地方发热,怎么办呢,

网友:
直接导通了肯定不会发热了,电阻是不是0.认真找找

网友:
直接短路肯定烧不出来

网友:
1A不行就,就让他2A,如果还不行,是不是你接错线了,要不就是芯片短路

网友:
PCB线路短路也很难试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你没摸着。。。

网友:
各供电单元一个一个撬上管.慢慢找.

网友:
摸不出来断开负载一个个拆最好找个图纸

网友:
电流1A肯定不是直接短了,直接短要么5A 要么保护不输出

网友:
还没明白什么叫烧击法,谁给解释一下。

网友:
加到3A就出来了

网友:
短路的板应该好搞啊!慢慢调高一点看看啊!不能超过这个IC的工作电压。

网友:
加高電壓,用電瓶直接上,沒发热,還沒有找到故障點!最高能擊穿元器件

网友:
电流达到过5.4A 没有元件发热 放生了

网友:
发热點你是用什麽試的,用手掌,手指沒用,用前臂試試,爽就一个字!呵呵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是几V短路

网友:
1A不够 就2A 3A 最大5A不过要注意时间 仔细摸 还有 有些电容或元器件烧断了也会不烫的这个要判断一下大致位置 仔细看了会有痕迹的

网友:
电流1A应该没直短,是你没摸到地方。

网友:
摸不到,亲吻的到啊!!!不行你试试,绝对有效果。。。。。。。

网友:
有的短路是摸不出来的,拆吧

网友:
电流加大点试试。

网友:
烧机法一般要用太大的电流。有时会把PCB也一起烧了。先观测一般为大电容短路(电容颜色会和正常的不一样)。管子短路可以先测供电电感对地阻值。网卡短路可以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有些显卡也会短路测显卡的电容不过显卡正常时阻值就只很小。只能拆下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短了吧,或者是你加的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短路不发热?

网友:
导通的话,电流怎么会上的那么高呢,我才打了1。8V

网友:
我想就是直接短路才能烧的出啊,

网友:
我都摸了,摸了好几分钟,就是南桥有点轻微热,

网友:
待机,3,3V短路。

网友:
不能盲目的烧板呀,-先判断哪个电压短路,然后就真对那个电压烧,确实有短路的话,,电流一般都上2A了,,你那1A明显不对。。。

网友:
1a多的电流轻微短路的是测不出来的。再加压到2a 3a

网友:
1A太低了 在稍高一点都没事 不过要确定烧的位置对不对

网友:
是不是pcb板断线了,那你怎么烧也不会那么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