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 85脚没有电压,主板还能触发??

楼主(2010-09-08):
有一块780的板子,IO是8718, 没有事量了一下85脚,没有电压,但是主板还能触发??太奇怪了?

网友:
是75脚连接开机阵吧

网友:
有的是南桥触发

网友:
板子开机是由IO控制的,开关针没有5V高电平吗?

网友:
85脚是一个待机好信号 ,如果不是高电平南桥认为没有待机不会正常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的板RSMRST都是由IO发出的  很多板IO上面这个脚并没有用

网友:
多谢涵山 大哥,我拆下了,这个脚的确是空脚,那么这个板子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