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的上拉供电电压在什么位置测呀?

楼主(2010-09-08):
各位朋友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内存的上拉供电电压在什么位置测呀?它是不是到北桥的呀?上拉供电电压与供电电压有什么不同了?有详细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在内存槽旁过的上拉电阻就可以量得到

网友:
在内存旁的排阻上测量

网友:
测内存旁边的排阻就可以。

网友:
  内存槽可以测试啊  还有就是插槽旁边排住

网友:
内存插槽旁边的的排阻 就是一排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内存插槽边上的电阻上测,有些板没有电阻的就找一下有没有RT9173这个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