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DELL液晶主板,高压板坏了,换个代用的,接上电灯管就亮。

楼主(2010-09-08):
本人一DELL液晶主板,高压板坏了,换个代用的,接上电、灯管就亮。在主板接口,只有5V,没有12V,(代用高压板用12V),在高压板旁边的大电容中取个12V的,直接接上高压条12V上,再接口处接上ADJ,ON/OFF ,GND,心想这样可以了吧,谁想接上220V电源后灯管直接就亮,不受开关控制,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接可以,,,,谢谢,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先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再求助吧。

网友:
这个  不好表达啊   你要 上传图片啊

网友:
还是认真查吧. 2+2不等于4,只能发生在做错的时候.

网友:
不太明白了。ON OFF不接亮吗?要是亮高压条是坏的。要是接上控制线就亮那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反控制的,开机不亮,关机亮,要把控制加个倒相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ON信号弄错了吧

网友:
你这个是反控制的,开机不亮,关机亮,要把控制加个倒相电路就可以了
------------大哥,这个东东怎么改呀,不太明白,请指导一下,

网友:
这样  你把电源板往高压供电的12V断了 试试

网友:
加个三极管倒一次相位,笔记本上用这个电路很多的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不想改三极管的话.直接从屏供电接个3.3V给高压做开启信号.加三极管还要改电路的.照样要找3.3或5V的控制电压.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后来从屏引一条线到ON/OFF ,虽然关机时屏幕闪一下,客户还是比较满意的。谢谢whisht20朋友。

网友:
可能是ADJ,ON/OFF 两根线接反了,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恩。楼上好几家都说对了。
简单的反相电路就是一个PNP管 (如8550之类的)+2个1/8W的47-100欧电阻去搞定。。

网友:
真不知道你们说的DELL是哪个公司代工的,DELL的机器修了不少,到同在一台也没碰到过低电平控制的

网友:
回帖回帖回帖

网友:
驱动板一般输出的控制信号有两种  一种是:电压控制  一种是:PWM脉冲控制   ,对于开机就亮的话一般是高压板的ON/OF端有启动电压所致,如果是品牌机在关机状态下有的有0.5--2V的电压,只要超过高压板的启动电压就会点亮,再就是驱动板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效的,一开机没有信号时输出高电平,有信号就变成低电平,楼主的机器可以参照此法看一下,接信号是否黑屏,不黑的话就不是低电平有效的机器,应该属于脉冲输出控制的,有一定的输出电压,是这种的话也很好解决,在驱动板的ON/OF端与GND接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加倒相电路

网友:
他是屏控信号跟开关信号搞反了。。初期维修断不了出这样的问题。。以后多记住着的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