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太会修液晶,大家帮我看看这2种排线能互换吗???

楼主(2010-09-08):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显示器一开始是用的上面的那条排线,想换成下面的   能行吗?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插得进去

网友:
能插进去了   就是一个线多点    一个线少点

网友:
不能。。你小心把你的屏烧了。

网友:
一种单6要么单8,另一种双6以上了,不能互换,还有你照的图太差了

网友:
针改一下可以的吧

网友:
那要看屏的接口是什么样的 是双8单8双6单6的还有接口能插进去。供电没有错。

网友:
千万别抄上面插,轻则屏线接口坏,重则平坏

网友:
不一样的  换不了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你的屏可能是S6或S8的。后面的线你看线有没有第一条那么多,如果有就对着第一条把线按颜色一一对好。只要前面电源不接错还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只要供电针不错就可试

网友:
定义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对照了把不用的去掉位置不对的换一下,自己对一下就行啦。有时间发这个帖,自己都可以改好啦。

网友:
电源一个是左边一个在右边

网友:
太模糊看不清

网友:
一看针脚是不是一样多,二看针脚的定义是不是一样,如果两者一样的话就可以互换。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一个是FIX一个是D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供电一样 只要能插进去  应该不会坏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