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电压不对,报A1

楼主(2010-09-08):
一个845的老板报A1,测得内存供电正常,但时钟电压有几个1。24V,有的只有0。几V,压北桥南桥还那样,请问下是哪的事啊??

网友:
找时钟的麻烦吧,

网友:
北桥OV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板上只有一个时钟芯片   内存时钟由北桥给  如果有两个 内存时钟由辅助时钟给

网友:
先查桥的电压。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才发现是北桥的供电不对,后来换了北桥的供电管就有时钟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挂了,不过这个前端总线有点关系。楼主细查一下

网友:
内存别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如果都没问题,那你就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