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15PLE-L维修实例改后重发(未通过)

楼主(2010-09-08):
梅捷  SY-15PLE-L,该板了的做工还是比较好的,大板 cpu供电采用四相供电,密封式电感,南北都采用了纯铜散热片,其板了用上三四年大多会坏,多表现这cpu风扇一转一转,上检测卡指示为一闪一闪的,多为给显卡供电的一个14脚芯片(w83320G)损坏,严重的会把两个管也一块烧了,对其更换即可。

没有相机,图片有点不清,请管理员谅解

网友:
用三四年就坏还好啊

网友:
SOYO的板子简直就是垃圾,非常的容易坏。

网友:
SOYO的板子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这是通病吗?有啥依据?

网友:
修了一块不定时重启 没有修好 个人觉得梅姐的板子不好

网友:
板了做工不错,可能就技术差点,和七采虹和华硕低型号比还是有份量。

网友:
麻烦管理员看一看,能不能转正呀,谢谢!!

网友:
我怎么发现管理员这几天没看贴呀,麻烦管理员看一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