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0-09-08):
昂达主板,AMD,集成显卡,开机后显示器无显示,没有任何报警音。后来拔掉内存,开机,显示器仍然没有显示,也无报警音。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如果主板上有一个电容鼓了,会不会造成上面的问题?会不会是主板BIOS损坏啊?

网友:
回楼主,检查主板,电源,不过这个可以先换个电源看看,确定是板子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上个测试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
电容爆了也可能开不了机   那得看看是哪里的电容爆了

网友:
更换电源后,现象依旧。上了测试卡,没有任何代码显示。是不是主板损坏?

网友:
主板损坏可能性较大啊

网友:
能看到的问题先修 ,你 这样说谁能帮你 呀。把各个数据还有跑什么码说一下呀。

网友:
你说的主板上有一个电容鼓了,没有任何代码显示,可能是主板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吧,致CPU不工作。先更换坏的电容,再开机测下电容两脚之间的电压,看是几V。各种CPU要求电压不一样,一般1-3V,没有或过高就是坏的。

网友:
楼主的提问实在难以回答,没有切入点,现象是不开机,但是不开机的原因很多,你所说道的电容鼓包,主板上除去伴音电路的音频耦合电解电容不鼓包,其它部分作为电源滤波的电容都有鼓包的可能,楼主还是再想想吧。

网友:
不管是哪里,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然后看看CPU工作吗,如果CPU不工作就查查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查查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跑码大多是板子的问题,CPU一般不坏

网友:
建议先确定鼓包电容位置并更换鼓包电容,然后看解决与否,没解决的话,考虑用检测卡检测,看它跑码与否,若不跑码,考虑CPU供电问题,若跑码,看具体跑多少大致确定问题方向,应该能解决,希望楼主早点解决难题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BOIS损坏啊?

网友:
楼主 维修第一步就先把明显的故障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主板有问题电容,保证电源良好,检测主板复位电路,确定南桥供电,晶振,复位良好。现象可能是主板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