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mx plus主板出现的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0-09-08):
有时能正常显示,然后将电脑的ATX电源220V拨下,再重新触发,结果复位灯常亮了,然后过一会儿,再触发,又正常显示了,但将外接200vATX外接电源拨下,又复位灯常亮了,请问怎么回事。
复位灯常亮

网友:
ATX电源也换过了,I/O也换过了,32。768晶振也更换过了。

网友:
先查查复位灯常亮时,哪地方不对劲。

网友:
把主电源IC拖焊试试看

网友:
把电源IC换一个 看 还会出现 这个故障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原来的故障是ATX 红色5v短路,触发后,过10秒种左右自动断电,换过i/o后,能触发了,但时亮时不亮,原来板子上带的是IT8712F-S KXS的I/O,我现在换的是IT8712F-S JXS 是不是I/O的事,但更换过多个I/O了,没有KXS的I/O

网友:
千*过滤*飞
的帖子
单桥的板加焊桥吧

网友:
搞桥吧,这种板子桥老爱出问题,我遇到过插上ATX电源线不加电复位灯就亮了,BG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