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G-AW IO的75脚SUSCLKIN信号短路

楼主(2010-09-08):
W83627G-AW IO的75脚SUSCLKIN信号短路 挑起75脚测针脚阻值700多K(不是测焊盘) 也就是说连接75脚的这条线路短路了 而IO是好的 求思路 谢谢

补充:南桥附近型号H11A 的3端稳压器的输出端也是短路(拆下来测稳压器是好的) ATX的各孔阻值正常 USB和coms跳线也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桥会挂吗

网友:
求高手出来指点12 谢了

网友:
量一下网卡有没有短路和PCI  A14

网友:
  这个SUSCLKIN信号  是代表主板静态电压

网友:
谢谢 测了A14阻值400左右 板没有集成网卡

网友:
网卡如果拆掉了。南桥坏了

网友:
SUSCLKIN信号是IO发给南桥的信号。。连接到南桥。。对地的话查一下线路上的电容。。不过你侍机电压也对地。。很可能南桥挂了。。没网卡的话。。可以先拆下IO 但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哦 我先把短路的电容全拆了看看 谢谢各位

网友:
为了证明是不是南桥短路 我用风枪把南桥拆了 果然不短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