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上的电阻标806K,有这样的电阻?B+只有8V。

楼主(2010-09-08):
此板是联想G430,故障为B+偏低,把系统芯片6237和上管取下上电公共点电平出来了,但还无3 5V,测6237的工作条件,主供电,SD ,VL都正常,但是EN13。3V正常,EN2却为0V,不正常 从图中看出紫信号是由VL经PR181 PR182 PR180得到的,量VL正常,但经PR181 为2。几V,不正常,看图发现阻值是806K的,在板测量为无穷大,以为是它坏了,暗喜,于是我取下来量既然导通相当于0欧电阻,实在想不通知,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就换了个0欧电阻,结果上电又回老故障了,B+又被拉低,郁闷,再想换回这电阻,但搞丢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想从费板找同样大小的电阻,但不知道是多大的,请朋友们帮个忙,一是找多大电阻,二是此故障问题出在哪,怎么修,谢谢

网友:
楼主,用公式算出PR181的阻值,VIN/(PR181+PR182)*PR182=13.3V,自己算下就行了,
至于EN2无电压,为什么不看下0欧的PR180和2V 的REF?还有那个PC125
就图纸来说,你的EN1和EN2两脚开启电压应该在2V左右的,如果13.3V应该不正常,个人浅见,所以公式得改为:VIN/(X+47K)*47K=高电平>0.7V,应该有806K的阻值的是正常的,如果把X代入的话你的电压应该在1.1V左右,难怪有个2V 的ref了。
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r182根本就没装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
R181。你上个0欧的不行,把PR179拆了看27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06K的阻值不是太大了吗,接近一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就是要大点,防止VL电压直接被拉下来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b+低说明后极有短路 先解决短路问题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判断出这里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大的电阻,VL怎么过得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我该找多大的代换啊

网友:
  6237换过了吗

网友:
换个几百k的是没问题的 拉低b+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如果上下管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800±200K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就图论图,实际的东西没看到,呵呵

网友:
芯片如果正常 上下管正常 看看还有什么短路没有 先排除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