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导致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9-08):
一同方品牌机精英的板子,ATI400的南桥,装系统老装一半就卡住不动,挂上装好系统的硬盘能正常进入系统,但很多硬件能识别却怎么都装不上驱动,是不是该加焊南桥还是直接更换呢?桥旁边有个E221芯片有点烫,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查不到相关资料,望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把E221芯片 换一个 看能装上系统吗

网友:
先换一个硬盘试试,不行就查总线看看

网友:
直接换掉桥吧,加焊用不住

网友:
装系统也不能说完全装不上,选择不检测硬件不装驱动的话可以进入系统,但就是不能装驱动,一装就卡住了。用别的板子将原带硬盘装好后,再挂到这个机子上又提示要装驱动只能装上一多半就装不了了,一些小程序比如附件里的小游戏可以正常玩但网卡U口都识别不了

网友:
我现在烦的是没有BGA,想着把那个芯片先换一下但查不到这个型号,更不知道该用哪个代换,有遇到这种板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内存显卡CPU等试不行在BIOS里面屏蔽外设  再就是刷BIOS 最后考虑干桥

网友:
其他的都换过了,现在确认是主板问题

网友:
“网卡U口都识别不了”------九成九是SB的事。

网友:
虽然是最可能,但是还是要谨慎哦。最起码把U口和网口的值都量一下估计就能确定了。

网友:
换个111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