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9-08):
          前天我接到了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插上电源电流为0.02这是正常的,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跑到0.47就不跑了,用示波器打BIOS的波形无任何波形,说明此板乃CPU不工作,查电压各个电压均正常。此板曾在我修复的过程中突然开机,反复开机几次也没问题我以为就这样好了,所以就将此机装起来,开机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开机,结果“杯具”了,又不开机了,我又只好把本本拆下来继续修。由于此板非常小,CPU到NB的线无法量测(只有几条线,而且线非常细甚怕把线扎断了)。所以我只好将NB和CPU(CPU是贴在板上的)分别加焊了一遍可结果还是一样的。此机属于富士通LifeBook系列型号是P7120,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帮小弟一起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谁要是有这个图纸最好也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弟先在这里道谢了!

网友:
重做下北桥和CPU试试

网友:
  有图纸找到cpurst看看是否出来

网友:
可惜就是没图纸啊,真是急死我了!

网友:
没有图纸是很不好修的啊/。。 我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动不动就做桥,这样容易把小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机子很难修的,我之前修到过最后只有退掉了

网友:
请问您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种机找图纸的机会渺茫,不如买个假负载测测。

网友:
是否有CPU供电呢,有的话估计没复位吧,没图修起来好痛苦的,特别是这种CPU,想上个假负载测供电复位都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