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的怪毛病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08):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的一台富士通,看外形就知道被 人修过,然后那个客户就说他拿到之前那一家没有搞定,我心里在想,应该很难搞的,于是去就把机器拆开,看了一下,CPU    北桥 显卡 都被做过,我就很无语啊,还有屏线接头也被焊过,我把客户劝走了,中间有换板子的意思,他还在考虑,机器被留以后我就开始维修。先通电看了一下,主板不开机(无待机)。保护隔离坏了一个MOS管,估计是有人故意搞坏的,更换以后有待机,还是不触发,我查了一下IO的工作条件,主要是这板子没有图纸,我都快郁闷死了啊,然后发现旁边有个二极管坏,跟换可以开机,这时候电流时卡在0.04,我想是不是CPU坏了啊,于是我就找同行要了一个旧的CPU跟换,之后我发现电流好像正常了,我就接屏看,显示了,而且很正常,我当时心中就放下了不少,中间有十几分钟我忙点别的事情,后来装起来以后又不行,屏显示有时偏色,我就放在那里等明天在修,换个思路,希望大家帮个忙,我明天继续维修,希望朋友们可以帮个忙。

网友:
偏色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只是有时偏色,应该是接触不良了.估计三色少了一根.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重点看看屏线跟屏线的那个接口

网友:
屏线测过了。

网友:
之前都接过屏线.可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别人动过屏线重点检测一下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不过放这里很长时间了,今天把显卡换了,就好了,当时客户出差没有急,就一直到今天才好,如果不好就和客户没办法交待了,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