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命3.3V

楼主(2010-09-08):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945的板什么牌子我忘了。就是那个1117的一输入端有5V电压。然后控制和输出都无电压。然后我就跟线跟到一直8脚IC ATMEL652但我这里又没有这样的IC换。我想问下大家这个IC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网卡拿掉

网友:
测一下3VSB是否对地
如果对地按照楼上的兄弟方法办

网友:
先换管子吧,不行在动芯片,不然容易吃亏

网友:
测PCI插槽A14脚对地短路再测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 没短 就拆网止,短就是南坏 了。

网友:
这个是三脚稳压的吧?

网友:
A14脚没对地短路。USB也没对地短路。反正南桥坏的那些现象都没有。跟了好久的线跟到那里。还是感觉就是那个IC唉,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一般主板上的1117都有一个脚和一个八脚IC相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控制脚一般都是直接接好或者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  没见过接IC的

网友:
嗯。谢谢大家给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