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接灯泡能启动怎么查故障点求助中

楼主(2010-09-08):
RT:一块达硕出产的电源,保险烧了,现在把保险两端接上一只60W灯泡,接上电源后灯半亮,量绿线有5V电压,紫线也有5V待机电压,短接绿线后电源开机正常,查有12V,5V输出.
按说应该电源正常了啊?但是如果把新保险换上就会马上烧掉.
请问师傅们现在应该查那些零件呢?是查整流还是查启动部分呢?望各个高手们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启动跟前级的开关功率管

网友:
此电源也修复!令我费解的是故障出在桥式整流四个管子中的一个二极管激穿,按说应该就没有直流电压输出啊?但是这块电源却在烧坏的保险处接上灯泡,就能工作还能输出所有电压?不懂

网友:
输出电压你是用什么测试的,电压稳定吗?一个二极管击穿那可能就是半波吧,所以还有输出,我还想问下在保险处接灯泡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呵呵。

网友:
看到樓主做的試驗就可以想到是整流橋的問題導致,燈泡在電路中的作用變成了串聯分壓,與哪個元件分壓呢?
1.電解電容,
2.橋中一隻蒸餾二極管。
所以這個燈泡在回路中流過的是半波直流電。
負載所輸出的電壓是因為開關電路還沒有損壞,穩壓電路還正常,但是如果你給他接上負載,他肯定是帶不起來的。
你燈泡亮的越久,你的電解電容會很熱。
樓主的方法還是比較好的,可以判斷電源電路是否存在短路,值得推廣。

网友:
另外補充一點短路的分類:
1.直流短路
2.交流短路

网友:
你那是什么芯片组的,如果短路严重就没有修的价值了,一块新板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2011-12-09):
灯应该亮一下就灭了才正常

网友:
炸保险,,首先就要测整流电路,前级开关管。。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点

网友:
半亮就是后面有短路,亮一下灭了才正常,接灯泡相当于接入一个电阻,只不过这个电阻不容易烧掉,后面有输出也算正常的。。。。。。。。。。

网友(2013-09-25):
整流桥坏,我也有一个电源雷击过。

网友(2016-07-25):
问题肯定还在前级,重点查主开关管,下流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