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驱动板的屏变暗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8):
我修了一台联想的15寸方屏,原来的故障是指示灯亮黑屏,电源输出正常,换高压板后也是黑屏。最后换驱动板后正常。但是屏就是有点暗。这是什么原因。请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仁给指教一二。还能让它亮度恢复正常吗。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把亮度的线跟开关的线接一起。

网友:
驱动没刷对的话也比较暗的。

网友:
屏供电不足选 一下屏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
如果是换的通用板的话那是程序不对

网友:
换通用板时屏幕暗,是屏幕连接驱动板数据线不对,试换其他款的数据线,我换了数台了,感谢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屏供电不足会造成白屏或干扰线,不会暗屏。

15的机器,从维修角度看,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