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cpu 不复位

楼主(2010-09-08):
cpu 供电0.95V。VTT1.05V 北桥供电正常。北桥复位电压3.3V正常。CPU 复位电压只有0.14V请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时钟啊,没时钟会没复位的

网友:
量PCI -REST 出来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 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好了 呢    得按上电时序来考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