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适配器是3.5V 怎么能改成3V

楼主(2010-09-08):
请问一个适配器 是3.5V 怎么能改成3V

网友:
3V电路用3.5V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一个电机上面的  转的特 快 我想让它转慢一点

网友:
一般加二极管就行了啊

网友:
加个小电阻 分压

网友:
串上去吗?

网友:
加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该原电路的反馈电路电阻,减小反馈电阻(一般和光耦发光端相连的那个)或者调整基准电压(一般为TL431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