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场效应管怎么测电极

楼主(2010-09-08):
网上是这样说的
用测电阻法判别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根据场效应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的现象,可以判别出结型场效应管的三个     场效应管
电极。具体方法: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任选两个电极,分别测出其正、反向电阻值。当某两个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值相等,且为几千欧姆时,则该两个电极分别是漏极D和源极S。因为对结型场效应管而言,漏极和源极可互换,剩下的电极肯定是栅极G。也可以将万用表的黑表笔(红表笔也行)任意接触一个电极,另一只表笔依次去接触其余的两个电极,测其电阻值。当出现两次测得的电阻值近似相等时,则黑表笔所接触的电极为栅极,其余两电极分别为漏极和源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大,说明是PN结的反向,即都是反向电阻,可以判定是N沟道场效应管,且黑表笔接的是栅极;若两次测出的电阻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PN结,即是正向电阻,判定为P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接的也是栅极。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黑、红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到判别出栅极为止。

但是本人还是不明白怎么测,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比如说大多数的场效应管肯定电极都是固定的,3只脚对着自己的身体,左边是什么极,中间,右边是什么极,谢谢大家啦。
或是09N03这个管子,3只脚对着自己的身体,左边是什么极,中间,右边是什么极。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9242
好好看看这个贴子,这是论坛的精华贴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和你一样的,楼主不要恢心只有不段的学习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进步

网友:
拿几个测测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