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CPU强制工作?

楼主(2010-09-08):
一台明基S73的笔记本开机几分钟掉电,掉电后电流从1.25掉到0.7,掉电后CPU 0V,不上硬盘也掉,换单核CPU后一个小时才掉,怎么让CPU强制工作呢?去掉反馈行吗?CPU核心供电是ISL6260带两个ISL6208

网友:
散热没搞好吧过热就会掉电保护了

网友:
LS的应该回答正常吧,风扇是不是没装好哦。。

网友:
先处理散热问题吧!这些是不能随便去改变它

网友:
修理过DELL的RUN_ON电压不稳也会掉电。

网友:
笔记本一切皆有可能,有2个HP,怎么修都不好,后来没时间修,放着,一段时间想起来,又想修,可惜还没等我修,已经好了。次次点亮。    一个6515B-AMD的,开机电流上去1。4-1。2来回跳,就是不亮。我就是不碰桥,修了好长时间,要是早修好早被我卖掉了,。
一个DV1000-915,待机电流0。2多点,肯定不亮,整到待机0。02就正常能亮了,过夜就复发。我也咬牙不整桥,干脆随便一丢,结果自愈了。希奇不希奇。

网友(点评):
这样修多轻松,成本还低

网友:
我都整不白怎么修好的了,这几天忙一个同方的K431,下来的图纸都不一样。折板能开机,待机电流0。017。如果待机电流0。014绝对不加电。别和我说桥虚哦。最后解决方法是5VS一个场管上引一线,悬空放着,次次电流0。017,次次能开机。目前开机第一次肯定掉电,马上插拔电源,再开机就成了,不管怎么用都没问题了

明天没工夫修这个机器,后天再说了

网友:
明天没工夫修这个机器,后天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