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量产后依然不能从U盘启动

楼主(2010-09-08):
我有一个KINGSTON的2G  U盘,想量产成启动光驱和常用软件U盘
U盘信息:
  设备名称: [H:][I:]USB Mass Storage Device(USB2.0 Flash Disk USB Device)(USB2.0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1221 PID = 3234
设备序列号: 100000000000057A
  设备版本: 2.30/2.31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micov(迈科微)
  芯片型号: MXT8208
产品制造商: USB2.0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量产设计图:

最后成果图:

重新启动,在光驱里面发现USB2.0设备,设置从它启动,会提示
NO SYSTER DISK OR SYSTEM DISK ERROR
REPLAC ANYKEY TO RETURN
就是系统碟没插入或者损坏
      郁闷了`````有没有高人指点指点,能帮我找一下论坛里面有的教程给我也行,谢谢前辈,大虾们了~~~
反正都下好了,顺便就上传一个MXT8208的量产工具哈~~~

网友:
你有网上下载一个带PE系统的U盘系统安装一下就可以的,你现在是没做成启动盘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看,我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也是量的雨林木风的系统,在系统里能看到光驱图标,引导确进不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不支持你那款主板。。

网友:
你设置的是USB-CDROM么?

网友:
很明显,你选择启动CD-ROM后面有一个不支持,你可以选择成支持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用爱国者的U盘量产  容量小点的 效果好点    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
光盘问题   或者主板不支持吧     不行的话  用杏雨林云做个PE启动,然后拷贝个ghost的文件在U盘里 ,不也一样吗

网友:
U盘是真的吗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不兼容您U盘,还有就是您的U盘芯片兼容性不好!

网友(2012-11-21):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帮你顶起。

网友:
重新检测下芯片呀 有可以能是芯片不对

网友:
U盘主控兼容性不性,一般UP19的能启动90%的电脑

网友:
量产设计图,启动盘,选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