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是开光 或者功率管吗?为什么有2支脚的呢?

楼主(2010-09-08):
         从航嘉宽幅王拆下的  从左边到右边依次是~~~K 2661   K330(这个是什么东西)西?)                                                            K2837    C5027(346)

          K2611  能用 C5352  或者C 3866   K1388   45N03LT  BUZ93(VC30813)  C3039 其中哪个代换?

           K2837  能用 C5352  或者C 3866   K1388   45N03LT  BUZ93(VC30813)  C3039 其中哪个代换?

         K330  是什么东西?只有2个脚 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应该是齐纳二极管,用来稳压的

网友:
齐纳二极管 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第二个不是一般的齐纳二级管,是高频整流管,应用高频性能佳的二极管代替,上面有符号很明显的

网友:
K2611的参数: 900V9A150W,,2SK2837:500V/20A/0.27Ω/150W 两个都是场效应管(n沟道)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主动PFC电路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