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210的电源IC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9-08):
两块7300GT,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是用这IC,现在输出没电压出来,测了下这IC,供电有12V,但其它脚无电压,手上没这IC不知用别的能代吗?
电源

网友:
ISL6520和RT9214(12V和5V供电)
RT9202是5V供电的

网友:
rt9214 fp6321 可以带换.

网友:
原来6520 也能替换 .

网友:
嘿嘿,多谢楼上诸位兄弟,刚从烂主板上拆了两RT9124上去卡可以点亮了,不过花屏,真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郁闷啊。。。。

网友:
是三星的显存,有雪花点的花屏,是不是这种垃圾都坏完了。

网友:
是咯。 这是通病。 我今天接了三个 一模一样得。 报了价。 客户不修 丢一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