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破坏后的修复

楼主(2010-09-08):
主要介绍了
用winhex修复文件由于文件头、文件尾或者长度不够所打不开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时好东西WINHEX数据恢复不是一般软件所能比的

网友:
看了下,用这种思路去恢复损坏后的文档,只是一种想法,用这种方法,实际中你不可能恢复出来一个文件,不建议下载。

网友:
WINHEX数据恢复  在修复分区表方面的确不错,其它功能也比较强大,但操作起来比较难,有一定难度,文件破坏修复不是太实用,用其它软件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