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修的 头大进水机子

楼主(2010-09-08):
今天来了以后接了台  联想C467A的 笔记本  ,上电大短路, 暗喜,心想估计是19V短路吧。这个谁都知道,都爱修大短路了,二话没说拆机,拆机一看没什么明显的地方烧毁,没法只有跑电路了啊  先测保险 这是最开始的了哦  呵呵  , 发现是好 的,继续找下面,显然是找19V的场管了啊,PQ09,和PQ10,测PQ09坏了,心中一喜,可以开香槟了吧,嘿嘿!!  换好以后不大短了 ,但是PQ10的1234脚是19V不对头  4脚应该是低电平的啊 怎么是19V呢  保护隔离没过啊 晕   若要过PQ10的话  必须PQ10的G极电压小于19V啊  一般在8.5V左右   是低电平啊   显然下面没上来拉低电压啊  ,没办法在跑线路了, 可以看到必须PQ18的D极为 低电平的时候才可以拉低,而这个导通呢取决于下面的控制电压  PACIN  ACON  还有ACOFF  实际测量发现 ACOFF是0.23V低电平正常   PACIN是3.18V  ACON  是 0.53V   显然这个ACON的电压不对  正常的时候在5点几伏的电压 , 没办法我又跑去找适配器检测电路 找到了ACON的电路  可惜没怎么搞懂  不知道有那个高手指点一下啊   这个电路的工作条件啊  没办法只有使用我的最后绝招了  烧老母鸡了哦   直接短接PQ10过来     发现有4个场管烫的很 温度升的快  PQ26 27  28 29  按理说 四个不可能同时坏了撒  没办法换了再说  拆了同样的板子上的换好了  可是还不行  还是发烫     莫非是SC413 坏了嘛    但是又不怎么发烫了   于是又换了几个MOS管  这下好了  待机电压出来了 有3.3 和伏了  但是管子还是发烫 3V 和5V 还是有小短路  我 开始昏了   为什么我换同样块的板上上的 都不行了   换之前我也检测的了啊  是好的撒  搞不懂了  还有的就是 这4个管子和保护隔离电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正在研究当中,不管了 继续 找原因    这时发现 待机电压 跳变 的很  ,  怀疑是电容漏电 ,检测大电容发现正常,在检测SC413   的FB2  发现没电压  怀疑芯片是坏的  换之   好了  待机电压不跳变了   但是现在又有大短路了    郁闷  不可能又回去了撒  ,  摸了哈南桥 发烫的厉害  无奈只有让它上手术台了哦  取下以后不大短了    ,心想这下该好了吧   ,换桥试试  ,换上以后3V 的不短路了 但是 5V还是 有小短路 郁闷  测了哈北桥 发现北桥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坏了  取之  5V还是短路  我不大理解了 难道还还是南桥的问题   犹豫不决   南桥 没换好 要不都是 换上去是坏了   又取之  这下都不短了  崩溃了   正常了 明天继续修  不知道  换完桥以后还有没有其它的地方还是坏的哦  真的 头痛 ~~~~~~~~~~~~~~!!

网友:
希望有高手可以多多指点一下啊

网友:
能有这样的思维很不错了啊,值得学习

网友:
精神可嘉  但是换板子好像更直接.

网友:
今天来了以后 开始做南桥了    刚刚做完南桥  测了一下  3 和5V的对地阻值发现不短了 正常了  大概都在500 -800 之间  看样子有希望修好了  上电测试待机  发现待机也有   电流也不跳变了  好下一步就是做北桥了  做北桥心里没底了   因为那个北桥不好做  密密麻麻的   有点难度   而且还没有网  用手工摆珠  真是要了我老命哦    呵呵   继续——————

网友:
接上文, 今天真是郁闷 搞了一天 估计是白忙了  那个桥正是难吹,  搞了大半天总算是吹好了 ,上台做BGA,  上完以后,开始上电测试,可以触发了 有电流跳变,走到0.98不动了 ,但是内存和声卡芯片发烫的厉害,怀疑是,北桥做坏了, 不过先换个条子试试,换了以后开机 ,电流到0.58了 ,但是内存不烫了 ,CPU也没工作 ,声卡芯片还是发烫的厉害 ,看来是声卡和内存又挂了, 我彻底的无语了 ,  估计是不用修了 , 现在还怀疑那个CPU还是不是好的。   这个进水的机子啊, 真是要 命,  就算修好 估计至少要在一千多块 哦   在说修好了以后还不知道要不要返修哦,  早知道这么多的麻烦就建议换板子算了 ,白忙活了一天,不过还是有点收获  ,  其实这个机子现在我有 把握修好,就是成本太高了哦,最后总结一下故障有 开始是19V场管短路,造成大短路,  修之到修待机,北桥供电场管片区坏 修之 到待机   电流跳变 修SC413  修复到触发,排除3 和5V短路  修南桥和北桥,修好  到开机     内存坏  和声卡坏 修之  ~~~~!!  应该开机能亮~~!! 此机子故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