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10-09-08):
联想L2261WD显示器开机图像就上下跳动并伴有花屏现象,
与主机断开信号后,显示“LENOVO”   画面正常,此故障加焊高压板升压包后正常!!!
我一修了6台机均是同样故障!!!

网友(点评):
大部分是屏线的问题,高压板故障一般不会造成花屏。

网友:
估计跟高压板不稳定导致电压输出波动过大有关,可以用通用高压板先点看看还花不花?

网友:
好经验,谢谢以后遇见要注意了

网友:
今天我就遇到了一台联想22寸液晶显示 器,花屏重插屏线后正常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不想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啊 。。。。。。。。            应该是屏线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楼主说的图像上下跳动是故障的本质,而所说的伴有花屏,我的理解可能就是有横纹干扰吧,不知道对不对(楼主看到请回复)。
如果是图像跳动,加焊高压变压器故障消失,那就是和灯管线虚接差不了多少,所以楼主定义为高压包,而不是屏线问题应该是对的。
如果真的是花屏,那就是屏线问题了,只是在拆卸和移动板子的时候又使屏线接触好了,所以故障消失。

网友:
没错,我也认为是高压部分接触不好干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