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屏幕显示全红全绿变化

楼主(2010-09-08):
开机正常,屏幕显示全红全绿的变化不显示字。换屏没用,屏线试了是好的,开机按了下机子好了,认为是虚焊,加焊了下北桥,不行,换了个北桥还是不行,又加焊了下南桥不行,谁知道这怎么修

网友:
汗啊浪费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行啊?

网友:
换板.....只有这样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结果怎么没贴出来呢

网友:
屏线没接好会出现红绿蓝变化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楼主怎么没下文了呢  我以前遇到过 换屏的时候不兼容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配的屏还真不知道

网友:
第一次见过是不是按到什么键了如戴尔的

网友:
应该啥都没坏,象是进入了工厂测试模式

网友:
楼主换屏的时候有换过码片试过没呀?

网友:
加焊或者更换显卡呢?还有主板插排线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板子~~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成显卡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怎么把弄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