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基础问题

楼主(2010-09-08):
本人菜鸟一个,求解答     实际电路中跑线要经过很多元器件,电容电阻电感三极管啦等等,像到电容就不用管它,跟着电阻 电感进出跑就是么?
还有个问题,一般电源经过桥式整流以后有个大电容300V,从这开始跑线的话,就从电容的正端延着走就是了,不用管负端

网友:
第一,需要分析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对于退耦电容、小的滤波电容可以忽略;对于定时、振荡等这些电容不能忽略。
第二,不能这样考虑,电路必须形成回路。起码你要分清哪里是地端(0电位点),哪是开关管电流检测点,这两点之间的电阻很小(常常在0点几欧,甚至更小),容易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