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主板开机就提示new cpu 要按F1和F2

楼主(2010-09-08):
本来主板是正常的,我去官方下载个BOIS文件在DOS下刷,就变成开机这个样子,我没有BOIS的编辑器,现在在官方下载什么版本在DOS下刷,都是一样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cpu

网友:
我的也坏了,没修出来

网友:
BIOS的版本是板子的类型吗

网友:
是的,在官方下载那些版本是不行的,一定原板有备份才行的

网友:
把BIOS报错关掉就行啦,再BIOS里面的BOOT里,三选项中的一项。意思大概是'当出现错误是提示按FI'这一项

网友:
BIOS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