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下面内存槽不能用,AMD的CPU

楼主(2010-09-08):
HP V3000,AMD的CPU,原故障是,开机不显,大家都知道是显卡问题,换显卡以后,问题出来了,下面内存槽不能用。
以为,没做好,再做了一次,还是原样,加焊内存槽,还是原样,加焊北桥,还是原样。
我就不信了。换板,呵呵,还是原样!
NND,无语了!!!!
换CPU解决,

网友:
遇到过...今天焊中DELL也是如此...遇到几台了..做了显卡,,,上机就有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AMD的CPU直接管理内存.INTEL I3以的CPU也是直接管理内存

网友:
以前修的x80n的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原来的桥有点小短路,做了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桥都短路了,你重做能有用??

网友:
有些楼层的同志说的不错,看图

网友:
AMD的 CPU带内存控制器,楼主应早想到这点

网友:
老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了。换CPU解决了

网友:
  楼主 加焊北桥?
下槽不能用 用上槽啊,  加大内存 不就结了.

网友:
AMD的CPU 内存槽是直接跟CPU座相连的  你仔细看下主板连线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完全在扯淡。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过CPU 换过显卡 换过北桥 量过数据线内存槽也加焊过
中国维修界有的方式我全用上了 就是一根内存槽不能用
求解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