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G31T-M2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08):
客户拿来一块方正品牌机拆下来的精英G31主板,客户说不亮,我试了一下能亮。我就开始做系统试验,刚开始什么都正常,GHOST一切顺利,但安装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屏幕无显示器,重启不亮,点RST也不能重启(就是没有复位),拨掉电源,清下CMOS,重新插上一切正常,不过一次比一次死机的时间短,每次都需要清CMOS断电源才能亮,否则连复位都没有,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一般是那儿的问题,请指导

网友:
第一步换掉硬盘看看,第二步电源,第三步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接触不良 加焊一下了 。

网友:
南桥不良了,加焊南桥也无用的,必须换

网友:
一是看硬盘。后面再看南北桥。

网友:
南桥  一般清CMOS 才能开机   杀桥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芯片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加焊一下桥看看行吗?本人技术不太好,有时加焊坏,呵呵

网友:
不耻下问啊,南桥如何加焊啊,和所谓的做BGA,一样吗?

网友:
是的,南桥也是BGA封装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