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请问下贴片电容可以代换谐振电容么?
还有哦。修一块板子,一触发大概2秒就断电,再点无反应。
但是如果点晶振的话就会触发,过两秒有断电,再点还是一样,是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不一定的噢

网友:
随便的贴片电容是不能代换协振电容的,最好找废板上面的代换

网友:
晶振的两上谐振就不可以随便代了.

网友:
你那是触发保护了,可能核心供电有短路。。。

网友:
如果点晶振的话就会触发,先换晶振,不行了就换SB

网友:
供电保护··········

网友:
谐振电容不能随便用别的电容代换,而且换的时候要成对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