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300W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一批台达电源,每次断电以后无法开机,但是从主板上把电源拨掉,重新插一下,就能正常开机,我打开一个看了一个鼓了2个电容换掉还是不行,应该是紫色5V电源低,一般是那个元器件坏掉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主板

网友:
这也许与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有关!你再看看其它电容有没有坏,其实低压的4148变质损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用镊子轻轻的挑,坏了很容易断的。还有稳压管!

网友:
已解决,SB小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