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免费的数据恢复软件。。。急。。。

楼主(2010-09-08):
资料被我误删除了。。。。。各位大哥帮帮忙,给个好用的不要给那些要钱的和恢复不了,还有恢复了不能用的。。。。。

网友:
都很好用哦

网友:
是免费的吗?

网友:
yiwo ye ting bu cuo de a

网友:
是免费的,拿去试一下吧,我用过WINHEX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免费的

网友:
谢谢了,先下来再试试

网友:
一般进GHOSTXP SP3系统光盘的PE系统就找到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2013-01-16):
谢谢,我下了一个,先试下

网友:
误删除用:EasyRecovery  最好用,百度一下,有中文版的

网友:
易恢复就行了...

网友:
恢复过一个警察的旧电脑,里面的图片够血腥的     每次发帖都要做算数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