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脚坐空焊处理

楼主(2010-09-09):
机型:DV1000
故障:有时能开机
昨天接到一台客户的笔记本,拿到手上,进过测试不开机,但是重复几次有时可以开机,谈好价格后开机检测
在不开机的时候电流能跑到0.6A左右,各路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测试内存发现没跳变只是有点压(初步诊断CPU没有读取) 有时候能开的起来怀疑是哪里空焊,用手按压住各路芯片:桥等等
发现压住CPU脚坐可以开机,很明显是脚坐的问题,为了安全我拿出负载每组测量过去,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由于北桥和CPU坐靠得比较近怀疑是否压倒北桥,拿下北桥重新植珠故障依旧 再用负载从新测量还是一切正常 由于做CPU坐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没有尝试,一直放到今天下午,不甘心再拿出来测试发现有一根地址线无穷大。

终于发现问题了,但是做CPU脚坐成功率太低了风险太大,于是在主板上找出对应的坐标,在背面挖出焊点。再用力压住负载,再测试阻抗正常,负载测试点和背部焊点相通。再对应CPU负载在CPU上面找到针脚,用漆包线套住针脚加焊固定住(一定要用漆包线,焊功还一定要好)将引出的线焊在背部焊点上 固定好CPU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此机修复(由于无相机无法提示图片)

网友:
楼主真乃强人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在CPU针上牵引。

网友:
多几根线就难搞了

网友:
怀疑这机子的稳定性,总线之间的布线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些弯线就是用来调节使总线长度一样的

网友:
这个情况百分之90是靠点位图来判断针脚的,应该说最精准的就是IBM 的,它能很精确的显示出哪个脚到哪个脚。而HP,DELL等在点位图上是很难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