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笔记本维修中有多少要靠BGA解决,BGA中加焊的 ...
两个问题:笔记本维修中有多少要靠BGA解决,BGA中加焊的和换芯片的各有多少

楼主(2010-09-09):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118 人参与投票
1. 30%以下
2.04%
(3)
2. 30%-60%
69.39%
(102)
3. 60%以上
4.76%
(7)
4. 加焊30%以下
14.97%
(22)
5. 30%-60%
3.40%
(5)
6. 60%-80%
1.36%
(2)
7. 80%以上
4.08%
(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笔记本维修
yinyewei
打个比方,10台笔记本,6台做BGA可以修好,2台需要跑线路查图纸,1台是通病,最后1台用手摸可以好。而加焊BGA可以修好的,同意ysoab的观点,30%

网友:
ysoab
要做BGA的板占60%左右,但只靠BGA就修好的只占30%

网友:
LZ 2个问题,设2个投票选项,不太好选。应该各设2个比较合理。

网友:
我还没有BGA台,真希望有一台,这样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选择怎么这么不明确呢,我认为换芯片的少一些

网友:
加焊的多啊。。。。。

网友:
加焊的效果不会很好,2修机率很高,一定要拆掉重植球,有时后还要换新的bga,我这修bga占了60%
豆腐刀
非加焊不好,而是加焊要看机器,有许多,加热就板子回位就可以用,但不久会返修

网友:
一般做BGA的可以占到60%多呢,换芯片的比较少,绝大多数都是取下来重新植珠

网友:
做显卡我就要重做比较容易虚焊工 其它就烤的多一些了

网友:
一般重新植球的多一些的吧?

网友:
只能说BGA处理就能修好的占60%,包括加焊和重植或换芯片,一般只要芯片没坏我就不换,只是加焊.

网友:
加焊比较多,实在不行才换芯片的

网友:
做BGA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自从HP DELL的显卡门以事,,现在,,,只会做BGA的,,,,也照样干的好好的,,可见,,量是较大的,
豆腐刀
哈哈,怎么觉得是在说我呢

网友:
是啊在维修是一定要有BGA了。无铅时代 虚焊的会挣多的。

网友:
现在做BGA的越来越多了,换芯片还是少点,除非芯片坏

网友: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搞桥,太武断!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虚焊的挺多的,加焊就好了,实在不行才从新植株。

网友:
有些板子维修意义不是很大,但量又非常多,可以选择加焊,用好的硅脂外加散热风扇。重做的话需要很多时间去搞

网友:
BGA还是满高的,但是如何判断这才是难事。至于加焊还是重植还是换芯片个人觉得,客户愿意给多少钱,咱给办多少事。

网友:
有显卡的,基本上是显卡BGA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