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0-09-09):
有块主板之前是开机一两分钟断电 后来一开机就断电 会是什么问题呢  会是I\O吗?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桥。

网友:
这问题 一般都是北桥虚寒·!!!!

网友:
供电电路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般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保护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也会一开机断电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了,自动开起保护,断电

网友:
有可能是CPU风扇的散热片没和CPU接触好....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为1温度过高2主板短路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虚汗或IO芯片问题。

网友:
先检测温度 不行就是桥

网友:
有地方短路  或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不足也会导致

网友:
短路的话开机就应该掉电 ,楼主是开机了1-2分钟才关机的。

网友:
我碰见板子在机箱内有这种情况。拿出来再装上就没事了。

网友:
先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再则看班子的供电

网友:
可能是桥,或者IO ,一个一个来~

网友:
估计是虚焊,首先检查CPU座子!,在看是不是桥虚焊。。

网友:
先排除现在板子有没短路,没有,就拖焊下IO,不行就在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