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在先等!

楼主(2010-09-09):
华硕7300CT上机掉电!换了一个60T03GH管子也是S极对地的供电管!换上之后上机能开机了但显卡后面的APW7120片子发烫!APW7120能不能用APW7065代换!我查PDF供电和地都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换?

心在飞翔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应该可以 你看看他们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试试吧!

网友:
到集成电路查一下引脚定义图啊

网友:
楼上的哥们可以把你说的那个集成电路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W7120可以用RT9214、FP6321、ISL6545这几个代换

网友:
本人用9214代过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