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代维修的难度

楼主(2010-09-09):
检测平台,工艺,都已经是成熟的。
关键在于:市场依旧有需求,但是维修的对象太复杂。
1,因为颗粒停产的原因,有些近期生产的内存条,大量采用了早期生产线上甩下来的次品颗粒,使用几个月后就严重老化,几近报废。这样耗时漫长的维修,是对你个人意志和耐力的考验。
2,自然的老化,理论上,电子器件工作寿命可达十万小时,但是在环境工作温度高、连续工作时间长的条件下,加上颗粒自身的发热,往往使用寿命要比理论值低得多。集成电路的老化,往往不是击穿型的,而是器件的电器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积累,没有量化指标。我在东北,因为气候的原因,这边的内存颗粒,即使连续工作,超期服役,极少出现老化的现象。但是南方的内存则不同,我的学生给 我寄来的内存,工作期限达到正常的6年以后,就已经报废了。8个颗粒中有5个损坏,2个因为老化严重不兼容。

网友(点评):
是的,我在南方,DDR1的故障问题太复杂了,我修得头都大。软件基本找不到坏颗粒。没有老化仪器。要不那些坏颗粒就被打会原形。可就是颗粒坏找不出来。干着急。

网友:
内存的悲哀

网友:
一代的内存修到怕 有一些同行让你修 不修又不行 修了其它的颗粒不用多久又出问题 无奈

网友:
主要是温度。。。。。CPU超频,,,发热量暴增,,,,,老化加速。。。。。

就是“”“”电子迁移“”“”“现象。。。。。上网搜索,,,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我们南方温度夏天真的很热! 我看过威刚的内存在我们南方也给内存加上了散热片!不同的地区就不一样的对待

网友:
问题就摆在眼前,到底该怎么修呢!!!随市场应变吧!!!关键是市场慢慢的就把一代的内存给淡下去了!!就像SD内存那样!!!

网友:
老化检测相当重要,否则修好后也经常蓝屏给你看,用不久再检测还是有坏颗粒!

网友:
怎么老化检测法?  确实修了几条RST都没问题 的但有时死机,卡机,蓝屏的还没见到过,维修量少了点

网友:
我认为主要在于发热问题做成,应该是ddr1是和sd同一生产线改的工艺实际上达不到要求{双面512发热明显过大,手提1g热到摸不得}。1.长期发热做成老化。2.维修时温度再次过高。做成内伤。{经常维修好的内存清洁好测试好,放好未用过下次上机就不坏芯片了,放坏!}
我认为ddr1维修的温度控制是返修关键!如果象我们这样返修率,那些收垃圾的新做条是亏本的。中间一定有些技术需要注意

网友:
威刚,及其讨厌的威刚,几乎都修好一根威刚都要换好多个芯片,个人感觉还是还是HY,金士顿芯片耐用点,现在DDR1都很少修了,芯片老化严重,老是返修。

网友:
南方的电子产品的故障率要远大于北方。南方的维修业务要多些。可以这样说吧?

网友:
我这也有好几根条子,什么都没问题就是偶然蓝屏点,别的什么都好嘿嘿